NF-41--A2南桥发烫可以亮机 主板是华硕A8N-VM/S还有一块是联想机的太烫了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12-11):
以前遇到过是联想机的主板也是这个南桥很烫。有时能进系统但是不认USB设备 把同样的好板子的南桥对调 还是发烫 桥换到另外一块上去就不烫了 。。现在这块是华硕的 也是NF-410-A2这个南桥。。烫得很加个散热器就可以识别硬盘进系统。。原先是没有散热器的。。不知是怎么回事。。大家研究一下。。。希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声明一下本帖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发的加散热器能行我早就加过了。还有就是桥我也换过了。。要换也可以。。。只是为了研究如何解决这个情况。。。

网友:
我遇到华硕的低端板子就是这样。垃圾。竟毛病。

网友:
您好,先杀附近的一个三及管 ,是给男桥共电的.不行在杀桥.

网友:
上面在加个风扇, 太烫供电电流大也有可能,电容查下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偏高,也有可能南桥外围电路有问题,要细心查一下!

网友:
你们说的 问题我也研究过了 估计是我对这些电压真实值不是很敏感吧。。。要是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在桥上加个风扇试试、、

网友:
有二种解决方法,一是加一个散热器,二是南桥附近有元器件损坏(有可能是电阻)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块这样的板这样的问题,期待解决办法。

网友:
南桥发烫能进系统,你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值,应该是的短路,排查USB线路故障。如没问题那有可能就是南桥内部有短路,能进系统,在COMS里屏蔽掉USB。用外接的。注意南桥的散热。

网友:
楼主可以刷一下BIOS。。进CMOS里看看有没有相关设备的电压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