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工作台排烟系统

楼主(2010-12-11):
因饱受焊接烟雾困扰,家人意见很大,为了家人和自己的健康,逼不得已自制排烟系统。。。。

首先60元收了一个德国产EBM直流24V风机,功率50W,带缓启动,扇叶还做了动平衡,pwm调速功能,噪音很小。

然后淘宝上花了15元一根,买了两根排风管,80mm和100mm 两种,2.5米长,快递费18元,贵啊。。。

因为是24V的风机,所以给它配了一个质量较好的电源,EPSON的24V 2A电源,11.5元一个,质量很好

找了一块环氧板,用雕刻机CNC了一个进风口安装板,嗯,方便极了,尺寸很精确。然后安装好,下方吸烟口可以随意调整变换角度和位置

用烙铁测试了一下大量烟雾,包括用热风枪吹板子,我坐在那里一点也闻不到了,效果非常好!搞定~~~~

网友(点评):
很有创意.. 值得学习...

网友:
看来我们这些搞维修的能多活几天了

网友:
修已前的旧机都是有铅的真的对我们搞维修很不好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我马上试做一个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书桌维修台两用了

网友:
一看就是爱学习的主!

网友:
不错。既DYI又带来了健康!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有时间自己也做个试一下。

网友:
真的不错,有在一个大厂的车间里看过,这样对自已好多了

网友:
楼主的工具都是名牌货

网友:
好东西啊,楼主的家伙更牛查啊

网友:
很好啊,楼主有创意

网友:
楼主对风扇的结构和型号很了解啊!雕刻机都有,应该是做广告行业的吧?
那个风机和软管的接口来个特写啊,怎么出风的呢?我用主机电源里的大风车风扇DIY的总感觉吸力太弱

网友:
回楼上,我不是广告行业的,雕刻机是自己买的那种可以切削铜铝等金属的(类似数控铣床),主机电源里面那个风扇太弱了,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为了我们的健康!楼主不错啊!

网友:
很好,学习了,我马上照做一个。

网友:
楼主有才,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不过24V2A的电源功率小了一点(48W电源带50W的风机)。

网友A:
管子用得有点浪费啊,绕个大弯。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实在是佩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在那管子口按一个排风扇也挺好啊,干这行是值得关注健康问题,跟何况现在维修的年青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
之前我也有这样的顾虑,实际上没有问题的,这个电源质量很好,标注的比较保守,(正好手上有4个这种电源,所以选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在那管子口按一个排风扇也挺好啊,干这行是值得关注健康问题,跟何况现在维修的年青 ...

排风扇风压小了
这个风机风压:450pa  流量:225 m3/h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用得有点浪费啊,绕个大弯。

哈哈,管子太长了,不像截短,就这样比较好,方便固定而且不会挡着书柜玻璃门

网友:
以后开店排风系统是必须得  绝对要做好 健康第一!!

网友:
做这个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很大。
烟雾内含有很多有毒成分。
楼主的家当也不错。

网友:
牛,一看就是牛人。

网友:
德国的东西质量超强,楼主点子也要赞一个。

网友:
楼主非常有才,学习经验了,肯定是弄过广告的家伙。

网友:
好办法,有利身体

网友:
很好,很不错啊

网友:
不错,楼主很重视健康,回去我也搞一个,

网友:
像楼主这种封闭场所
还是蛮有必要的

网友:
上面那个风机是专门抽风用的?

网友:
这个东东非常有必要的?非常值得借鉴。

网友:
成本多少,学着做一个!

网友:
你那个数字示波器好用不

网友:
明天也做个玩玩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  佩服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楼主的工具都是高档货啊 安泰信示波器除外

网友:
生意重要,健康更重要!

网友:
我以为开始做饭了 大厨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健康第一呀!

网友:
乖乖  膜拜啊   大哥您可以去造飞机了

网友:
不错,外表还要改进就好了,放在家里很刹风景,我还是用个12CM的风扇,有时也懒得接上去,麻烦,要有一个好的工作台才行,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健康很重要

网友:
材料环保,赞,可以试试加个过滤网,方便清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风机那种挺好,直径小点的,煤矿上用的是大的,风速可牛了

网友:
干的不错健康要紧!

网友E:
请问?空调柜机拆机的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空调柜机拆机的能用吗?

太大了吧。。。。。

网友:
我最近也想着怎么弄一个排烟系统呢,楼主方法不错,不过成本怎样?

网友:
做的不错,要的

网友:
搞个抽油烟机还好

网友:
好东西啊。我也想做一个。我觉得做维修这行,烟雾对身体危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