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物理坏道

楼主(2010-12-11):
三星160G串口硬盘有物理坏道请教高手用什么软件可以把坏道屏蔽 我用 MHDD没认到盘 HDD Regenerator不能 注册

网友:
屏蔽坏道不好弄啊

网友:
diskgen 屏蔽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物理坏道 must change 硬盘

网友:
用HDDGEN分好区,隐藏起来就可以了。前提要知道硬盘大概在哪块坏。分出来。

网友:
用分区软件隐藏坏分区就行了。

网友:
要是物理坏道可用hddreg修一下,修不掉的可用THDD或其他软件屏蔽,再不行,只有用PC3000或效率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open the disk, then repair

网友:
可以用hdt试试

网友:
用分区表医生检测位置,然后分区.新手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