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12V接液晶爆管

楼主(2010-12-11):
遇到个液晶屏幕一会亮一会不亮,是外接12V电源的,前面怀疑12电源适配器可能不好,就把电脑里的12V接了出来,并且挂了个3300的电容,才接到液晶上听啪啪两响,四个5707立马爆了两个,但另外一组好好一点问题都没有,
并且爆5707的一边,电路上出现了好多虚焊,整个板子焊脚通电前正常,爆管后就好几个焊脚边一圈缝都打出来了,,把管子换掉,补焊虚焊,再通电也就好了,但不敢再接电脑电源了,有没有高手来解释下,接电脑12V爆管是什么原因,同时还能把虚焊也打出来太奇怪了,那以后是不是可能用电源电源测试板子有没有虚焊.
记得以前有品牌机显示器12供电直接从电源电源取电的.

网友:
不是外接12V打出虚焊, 是先虚焊了,才爆管的 ..

网友:
只要是12V标准的电源电压送进去,那出问题的话那就是液晶显示器本身的问题啦,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送进去的电源电压对不对。

网友:
5707损坏在先,因出现虚焊导致,应该与接主机电源12V无关,爆管只是你恰好在这时给碰上了!用主机电源12V给显示器供电,我也用过!

网友:
是虚焊在先,爆在后,不信再用电脑电源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几位的看法,应该是电源问题在先。
一个正常的ATX电源,即使12V负载有短路,它也会瞬间过流保护而不会烧电源。
所以,用这个做检修12V供电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和电脑电源无关, 我就用电脑接出来修了几年了。。。

网友:
通电前先检查供电和负载,也就是别盲目通电

网友:
虚焊是早有了,并且以有一个C5707坏了,是你开始没发现,原来的电源早就保护了,而电脑开关电源的负载能力强,这电流不足以保护,所以在短路管子上有强大电流,刚好那管子有点虚焊,接触电阻大,虚焊空间烧了更大一圈了,这样你才发现。

网友:
我遇到外接电源的显示器,用过多次电脑电源的12V做维修检测,很正常的。可能还是你的显示器本身问题,与电脑电源无关。

网友:
是你没细心检查之前的问题,接电源12V烧成那样是因为电源的功率比外接电源大多了,所以烧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因为升压变压器的线圈或电容虚了,导致烧掉一组5707,而你用接电源出来的12V再接进去就发出你听到的噼啪声音了

网友:
经验往往都是靠炸出来的        印象深刻才会真正记住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各位教导

网友:
电压正常的情况下 就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虚焊是早有了,并且以有一个C5707坏了,是你开始没发现,原来的电源早就保护了,而电脑开关电源的负载能力强,这电流不足以保护,所以在短路管子上有强大电流,刚好那管子有点虚焊,接触电阻大,虚焊空间烧了更大一圈了,这样你才发现。我的观点和这位老师傅一样,希望能和你成为朋友。

网友:
        接12V的17寸联想    本身通病就是5707      正是虚焊,而在你接电源12V     电流刚好!  导致爆管    你补补焊。就放心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