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32EB 求助

楼主(2010-12-11):
前几天接了一台明基S32EB的机器!客户说的是不进系统!拿到机器后!我就扫描了硬盘没有问提!重装系统装不上!硬盘格式化后用GHOST装系统!装进去了!但重启在安装的时候要死机!一会就重启了!我就摸了一下散热器!压CPU的地方很烫,但风扇吹出来的是冷风!我就怀疑是散热器的问题!从网上定了一个回来装上!效果一样!CPU换过!内存换过!BIOS刷过!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希望大家给一个解决方案!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系统没装好   全格   重分    重装纯净版

网友:
你是买的风扇吧   那你在把导热管也换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换的导热管啊!!风扇也换了!!

网友:
是不是温控IC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换的导热管啊!!风扇也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格了啊!什么系统都装过!就是要死机啊!!

网友:
我分析几点如下:
    1,首先,分析硬盘。有时用MHDD测硬盘没坏道,但就是会装系统出错,还是硬盘有问题。你可以用这个硬盘在其它机台上装系统试试。如果可以装,说明硬盘没问题。再看下一步。
    2,系统没装好。一般笔记本对GHOST支持都不太好,如果用GHOST,很多都会在装系统时出错。你可以换其它GHOST盘试试。另外重点讲一下:该机台是针支VISTA设计,不支持XP硬装。但可以用VISTA硬装。你可以试试装VISTA,来排除一下系统问题。
      另外提示一下,以上测试时请去掉笔记本电池。有时电池有问题也会造成假死现像。

                  如果回答有用另忘了给我加下分啊!

网友(点评):
今天这个机器好了!原来真的系统问题!换成VISTA就行了!一切正常了!!呵呵!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盘确定是好的!XP系统版本我也换过很多!不过还没有换VISTA!试一下!

网友:
  先换个南桥好了

网友:
直接叫客户换机器了,还修个毛线

网友:
换个cpu试试,现在碰到cpu换的也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过了!!没用的!!

网友:
那试试不是你装的时候没接触好啊  或看看温控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内存我换过啊!换了几根呢!你说的考虑南北桥!是先考虑南桥还是北桥啊!!

网友:
先另外换个硬盘试试嘛

网友:
我觉得像是南桥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试过了!效果一样!!

网友:
我觉得还是散热器的问题!要不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机器好了!原来换成VISTA真的就不死机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