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141WX3笔记本屏闪屏问题讨论

楼主(2010-12-11):
如题:一般这种问题的屏都是客户的笔记本上换下来的。本人也有一些一样的碎屏,把主要的主控芯片都换了一下(从相同型号的碎屏上换下来的)故障一样。在网上搜了一下,应该是通病,不知道有没有修好的。有更好经验的朋友发一下自己的意见。

网友:
没个金刚钻 就没修了

网友:
如果换个依旧的话   应该就不是主控引起的   我没试过   但是楼主有这条件  我有一个笨方法  就是  把所有的元件都给对比一下    仅供参考

网友:
那是屏玻璃本身问题引起的,是无法修复的。

网友:
我这里有两个都是这毛病``开始以为是显卡```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