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电脑启动故障维修思路

楼主(2010-12-11):
新手入门——电脑启动故障维修思路

电脑的启动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自检体系,在你按下电源开关的几秒之内,要经历大约100多个检测步骤,以下是启动过程以及常见的问题和大致的判断;

(一)电源,主板,cpu;

当按下电源开关时,电源开始供电,电脑的指示灯亮起;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反应,电源指示灯,风扇也都没有转动,先检查以下计算机的各个线路有没有问题,如果线路正常,那有可能是计算机的电源或者是主板出了问题,具体是哪个,可以打开机箱用电表测一下。如果测试没有问题,那就是cpu出现了问题,更换后进行测试。

(二)内存,显卡等;

电源刚开始供电的时候还是不稳定的,主板的控制芯片组会向cpu发出一个reset信号,也就是初始化,当电源供电稳定后,芯片会撤去reset信号,cpu马上会从地址FFFFOH处开始执行指令,这个地址在系统的bios地址范围内,一般的bios放在这里的是一条跳线指令,会跳到真正的启动代码处。系统bios的启动代码接下来做的就是post,也就是我们说得加电自检。它的主要任务是检测系统中的一些关键设备是否存在,能否正常工作,如显卡,内存等。

如果这个时候系统的喇叭发出警报声,那就可能是内存或者显卡处问题了,具体错误类型一般可以从警报声的长短,以及次数判断。前边有位老大已经为大家列出了各种bios出错时的的表现;

(三)显卡,内存;

接下来,bios 将检查显卡bios,找到之后调用它的初始化代码,由显卡bios完成显卡的初始化。这时候,大多都能看到屏幕的上方会列出一些显卡的信息,如芯片类型,现存类型等;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它;查找完其他的设备的bios之后,系统将显示启动画面,其中包括系统bios的类型,序列号,版本号等内容。接着,bios将检测cpu的类型,和工作频率,这时会将结果显示在屏幕上,接着,开始测试内存的容量(当然,这个时候,可以ESC跳过)显示容量。

(四)硬盘,光驱,(软驱);

接下来,bios开始检测系统中安装的一些标准硬件设备,如:硬盘,光驱,软驱,串行和并行接口等;标准设备检测完以后,系统bios内部支持即插即用的代码将开始检测和配这系统中的即插即用设备。这个时候出现的问题,一般为不能启动,或者找不到硬盘,除线路接触不好外,一般为硬盘的物理损伤,也有可能是硬盘的主引导区信息丢失。这时候就要检查病毒,并用软件重新建立或者恢复引导记录了;

(五)硬盘;

到此所有的硬件都已经检测配置完成,系统的bios会重新在屏幕上显示出一个系统配置表,会类出硬件相关的参数;接下来,系统的bios将更新系统配置数据,然后执行他的最后一项任务,既根据用户制定的启动顺序,从光盘,或者从硬盘启动;如果选择的是从硬盘启动,系统bios将读取并执行这个活动分区的分区记录,主引导记录接着从分区表中找到活动分区,然后,读取并执行分区记录;这个时候出错,那肯定是软件故障了,比如:引导文件,系统文件丢失,或者被病毒修改;也可能包括硬盘出现物理坏道;

完成以上检测后,你就可以听到进入系统的那一声美妙的声音了。

来源:中国电脑维修联盟
作者:husquan_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