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系列~不定时掉电~内存,风扇,CPU,硬盘,系统,光板都试过!

楼主(2010-12-11):
这个机器看不视频~一看视频会从1A多升到3A多~~过一会就掉电~~郁闷中~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CPU散热处理一下

网友:
散热问题全搞好了~~~

网友:
不装电池也是1A到3A么?要是的话,CPU供电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上次不是说了吗 CPU  附近的电容加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