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北桥损坏原因

楼主(2010-12-11):
不开机,风扇转一下即停,此刻不要摘下cpu试机,极有可能损坏北桥,因为vccore有一路进入北桥。845板都要注意。

网友:
这说的是什么跟什么啊?865的VCORE都还进NB呢

网友:
说的什么嘛,我碰到的都是CPU供电端有短路才电源保护,北桥有短路也不会引起开机就会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