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下黑一下亮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12-11):
显示器用用就黑了  不到三秒钟又亮了   老是这样   请教高手是显示器的问题吗  如果是  是显示器的什么问题 啊

指示灯还是亮的,成开机状态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多些

网友:
和我昨天的那台症状一样,开机屏发黄,一会正常,几秒后断电,怀疑是高压虚焊,还有灯管老化,显示器还有竖条,还那么多的毛病,准备不给他修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大部分是供电不足引起的.主要查电源输出

网友:
黑、亮的同时指示灯有变化吗?若有变化,查驱动板(包括工作条件)和按键板;若没有变化,查背光系统

网友:
屏幕黑时,电源指示灯有变化吗?楼主说清楚点,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
黑屏时是彻底断电了 还是只是没显示呀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高压条或灯管问题,电源板电容漏电也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电源指示灯无变化  就是黑下就亮

网友:
量一下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