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_PME#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0-12-11):
那位大师知道就  告诉兄弟下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帧信号吧

网友:
不是的 我查过

网友:
这是我摆渡到的一段话:"PCI总线上有PME#信号线,把系统处于休眠状态下,然后通过触发PCI上的PME,就可以系统重新启动".按我的理解应该是待机唤醒的信号。还有如果你是做维修的就不需要死抠这么多信号名吧?我以前也是这样,信号的解释记了满满一大本,后来发现很多用不上,而且也记不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