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w726e换板不亮 高手进!!!!

楼主(2010-12-11):
本人昨天接到一个本本 神州w726e(独立显卡板卡) 开机一看白屏  但诊断卡显示内存不过  经几翻查看后干了北桥   但依然不亮  之后客户说换板  我心想换板我正好省力  还暗自偷乐 但换了板子之后依然不亮  诊断卡显示已亮(跑到oo了) 但屏始终不亮   这下郁闷了  所以寻求高手帮助 希望有过类似经验的大侠们帮帮小弟 先谢谢了

网友:
上的是不是原装内存啊,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了板子不亮,后来装了原装内存好了,板子又给退回去了,陪了100

网友:
是原装内存,而且屏也是好的  就是不亮高手啊   来啊

网友:
外接也不亮吗?还是就是屏不亮

网友:
楼主应该是误判了,这个机器我个人觉得是显卡有问题,你开机是白屏,说明机器已经点亮,不会内存没检过,如果内存没检过的话,不可能出现白屏,并且你说这机器是独立显卡板卡,如果显卡问题,你换板肯定不会亮。我修过华硕a8s,独立显卡板,开机白屏,做BGA就好了。

网友:
期待高手吧,我就遇到过一次换板不亮的情况,没办法了,

网友:
5楼说的对啊

网友:
板都换了,      显卡板有问题吧, 看看外接显示不?

网友:
不是的 外接不亮  而且刚开始确实是内存不过啊 我用诊断卡跑过的   换块板 内存就过了。。。。我也怀疑显卡有问题  因为他显卡 在别的地方也做过  所以。。。。。    刚开始内存不插也白屏啊  兄弟    所以怪就怪在这里

网友:
估计这个板子被人动过手脚了 不插内存不可能会白屏的

网友:
5#楼主说的不错,显然就是显卡的事,这个我也有同样的经验!!

网友:
如果外接显,哪就是板的问题,换板就这样,我换DELL的板,换了三次

网友:
楼主可以显卡坐下BGA 不然就是你买的新板油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