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和南桥虚焊的一般解决办法

楼主(2010-12-11):
       提起这个问题,论坛里应该是老生常谈了,然而对于我来说处理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难为的。       我接手一台联想启天2680电脑,开机正常,就是屏幕有时闪过条纹,询问故障原因是开机后使用不到半小时蓝屏死机,这款电脑主板用的是全集成 865G(V)-M8,显卡集成在北桥,根据故障判断,应该是北桥故障,多数是虚焊,估计要BGA北桥。因为当时很忙没有时间处理,自己又没有BGA,暂时搁下。昨天没事,开机测试,然而意想不到的问题又出来了,电脑启动后鼠标停留在屏幕中心不动,后来换了USB鼠标还是不动,估计是南桥和IO芯片问题。于是开机,用手用力按了下南桥,开机后鼠标正常使用,但是开机后连半小时不到就死机,最短的几分钟,试试北桥很烫手,加了一个机箱风扇对准北桥吹也无济于事,这下为难了,做BGA自己没有,找别人做加上南桥得五六十元钱,换块二手主板八九十元,而且倒下来的废板还能卖二十多元。
       手头只有850热风枪的我上网上搜了半天,多数人提倡BGA,有一部分人用热风枪吹好的,但是具体怎么做的并没有详细说明。有吹十几秒钟就好的让我感到怀疑这点时间能不能融锡。
       豁出去了,都是叫钱逼的,买不起BGA。吹坏了大不了给换上块主板,而且也照样收钱。
       拆下主板,卸下CPU,找了块薄木板点在主板下面,一是起到散温慢,而是不会考坏桌面。850热风枪拔掉头上的小风嘴,用风枪本身加热的大嘴,风速调到4(因为封嘴太大,风速过小会影响加热效果),温度调到5,先用风枪对准主板的北桥背面吹了十几秒钟,预热主板,免的主板变形,手感很热(男人感觉很热一般在40~50度左右,女人在30~40度左右,很烫但能放住手,男人感觉一般在60~70度,女人一般在50~60度)就可以了,吹时封嘴不要离主板太近2~3CM左右就可以了,温度大约在50度左右,把主板反过来,找一枚一元钱的钢币放在北桥上(用钢币是网上学的),右手握住风枪,封嘴距离北桥上面1CM距离,巡北桥边缘内1CM处360度同一个方向循环吹桥3分钟左右(我实际用了三分半钟左右),到时间后把风枪放回原处,提前找一个硬杆的东西风枪移走后迅速按住钢币稍用力下按5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说到这里,在按钢币时我差点出了严重的问题,我事先准备好了一把改锥,塑料把的;一把电工测电笔,把的后边是一个铜螺丝固定发光管的,想用它来按钢币的,结果风枪移走后摸错了摸了那把塑料把的改锥,当用力按在钢币上时塑料有点化,迅速拿起改锥竟然连钢币一起带走,不管烫手不,又迅速把钢币放回原处,(当然是千万不能移动北桥)又迅速用测电笔后把按住北桥,这才算是有惊无险。
       南桥的处理和北桥一样,重复动作就可以,只是吹南桥的时间比北桥短,我用了一分半两分钟左右,这里就不多说了。
       待主板冷却后,加测试卡,加电,短接开机排针,俄罗斯测试卡好像是跑00,传奇稳测试卡好像是跑4E什么的,当时并没有记那么清楚,此时出现报警,关机加内存,一路跑75 .7F,并且报警解除,接显示器,开机跑到按“F1”进系统和按“Del”进Bios设置界面停止,画面显示正常,如是装机,开机,进系统,试鼠标,一切都没有问题,开软件,开网页,没问题。测试北桥集成显卡,找了一个2.4G的电影《眼镜蛇的崛起》,用暴风播放,上午测试一个多小时没问题,下午测试三个多小时没问题,至我写这篇帖子时又使用近4个小时还是没出现任何问题,我试着用手摸了摸北桥,温度大约在60度左右,虽然偏点高,但还说得过去。
       至此,整个的主板问题算是解决了,电脑也没有出现蓝屏死机现象。至于能用多久就不好说了,反正问题已经解决,当然,有BGA的,还是用BGA操作更安全,成功率更高。

网友:
不错,看了你的贴越发坚定我抓紧买风枪的决心,看来一把风枪能解决不少问题呀!

网友:
你这个 确实要点能力才弄得好。。有前途哦。。。

网友:
这样处理了10张左右的主板大概修好的不到5张,桥上放硬币不太靠普,有块主板放上硬币加热后(还没像楼主说的用改锥再压一下)上电直接连板上的线都烧断了,估计是桥里连珠了。剩下的加热以后有的能用(用多久不知道反正都当二手卖了)有的在一到两个月内会再出问题而且无法修理。

网友(点评):
上电前先测ATX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能考的温度过高或者是不均匀,如果温度适中,被烤过的北桥或者南桥即使不管用,南北桥外表看起来也一点没有损伤,不细看像没考过一样。当然了,每一块板子南北桥虚焊的程度不一样,有可能你烤坏的那些不单纯是南北桥虚焊问题,可能是已经爆掉了。总之都是让BGA逼的,没办法,烤吧……成功一块算一块,他们就是做BGA也不一定100%之100%的都成功。

网友:
我都是从背面烤的,从正面烤了两次干死了两个,不敢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背面考也有可能烤爆PCB线路,如果南北桥正面朝上,烤下面不太好掌握距离及均匀度,如果反过来烤,南北桥朝下,那得好好固定南北桥,不然移位就麻烦了,总之,只要掌握好温度和均匀度,烤成功就好。

网友(点评):
桥芯片朝下,勾着脑袋烤呗,桥芯片朝下那不敢

网友:
805风枪的功率有限,吹的时间太长了容易把芯片给吹死,如果没条件买BGA机,可以采用折中方案,买一把工业用热风枪(100元以内,自己动手做个简易架子,如果熟练的话,成功率在80以上!

网友:
用风枪能成功算是运气好

网友:
土炮直接上危险性还是很大的,还是BGA做起来爽,

网友:
没见过做过桥不留痕迹的,还有吹完用力按的,那里面不全连锡了?是我的孤陋寡闻还是没看明白呢?忽悠 接着  忽悠

网友(点评):
谁压谁知道只能说,吹热连压不连锡才怪。

网友:
没有BGA的话最好还是买个热风枪吧,那也不贵,那样成功率就高多啦

网友:
同问:“用力按”理论上会连珠的,我刚学那时候就一口气废掉3个7300GT。通常应该是水平轻轻地推推,但放了1元上去推了很难复位的。放一毛五毛还行,一元太重了,桥小一点就会连珠。

网友:
前两天刚加焊一个杂牌主板北桥,拿热风枪吹了两分钟等凉了后加电还是不如没焊之前,等准备再加热的时候那手一碰桥掉了。。。。。疯了

网友:
结果风枪移走后摸错了摸了那把塑料把的改锥
哈哈,楼主好幽默.
现在迅维的BGA返修台,有便宜的了.有这个方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力按”得“力”要适度,当然要有基础,温度还要适中,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同大小的桥或者显存,使用的力度和温度时间都是不同的,不能一概并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冷却后怎么会能碰掉桥那?如果再加热后你就不能再碰桥了。只能垂直下按。

网友(点评):
加热完了全虚焊了呗,加电不跑码,压桥没反映。拆下来把散热器拔了看了看,用手一碰桥掉了。下面焊盘非常干净,只有两三个掉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结果风枪移走后摸错了摸了那把塑料把的改锥“这是真的,当时怕冷了桥有点急。BGA返修台虽然便宜,但我目前还不是专业维修电脑的,等时机成熟时我还是想买的,并且还想买个锡炉。

网友:
修板要锡炉何用?

网友:
我吹完后不是放重物,而是用圆珠笔的弹簧轻点桥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