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声卡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0-12-11):
手头有好几台机子都是集成声卡不能用,一个技嘉8I945P-G的板子,驱动也能正确安装,就是没声音。一个神舟的P4-845GL-M的板子,还有一个DELL915小机箱的板子,都是集成声卡不能用了,大多能正常识别驱动。最头疼的还是DELL的那台小机箱,装独立声卡的话,得把声卡的挡板去掉,不然装不进去,可去了之后很不牢固,担心用户买回去不小心插松了话还是个麻烦!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声卡芯片

网友(点评):
驱动能正常安装呀,不会是电路上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外接有没有声音啊!没有就换声卡!

网友(点评):
一个声卡要一二十块的呀,而且那DELL的普通声卡不配套,装不进去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声卡芯片的问题   虽然能装上驱动还是没声音   前面的有声音么?

网友(点评):
前面也没有

网友:
应该是声卡的原因  能装上驱动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点评):
就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声卡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你观察吧!
或许是音频跳线没接喽。很有可能。

网友:
修嘛 肯定要花一点资本的罗 没有合适的料板 那也没法 只能加声卡或去依靠网络的力量购买一块芯片了

网友(点评):
出现这问题是不是就得换芯片呢,芯片周围电路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前面都没有就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
有时候不一定好,我自己用一片技嘉865板子就是这情况。有一次正好收来一片同型号主板,这片是好的,没事干想试试,拆了声卡芯片换上还是不行。后来问省城比较大的维修部,说是南桥的问题,不知道正确与否?

网友(点评):
担心的就是这个,换上了还不行,感谢发贴!

网友:
声卡芯片、声卡晶振、声卡接头坏,这些都致无声音。

网友:
先查下声卡的供电正常不..周围有掉件吗??都正常就换个声卡芯片试下吧..

网友:
换声卡芯片吧

网友:
我刚换了一个PCI独立声卡,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换独立声卡,主板中屏蔽集成的,省心,也不是很贵,也就10几块钱

网友:
不用屏蔽集成的,屏蔽后连独立的也没有声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有的机子你不屏蔽的话,独立的都不会发出声音,你遇到过吗?

网友(点评):
可能因机而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