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 显卡板短路

楼主(2010-12-11):
华硕A8T上显卡掉电,不上显卡电流可以上升到1A多,测量显卡板上的电感没有短路的地方,以为信息号短路,把显卡芯片和显存全部下掉,上,还是掉电,显卡板上的全部电容都测量过,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请高人指点一下
华硕

网友:
那换个显卡版试试吧

网友:
测一下显卡的供电 是不是正常,应该是供电不正常导致

网友:
换个显卡板试试最直接了。有时电流上去了才掉电。

网友:
上显卡大电流吗? MAX8743 换了没有或外围电路。

网友:
最简单的 方法找个显卡换换试试 那机型 有时候不是显卡的是 北桥很容易坏或脱焊

网友:
我也遇到过,时钟的事!

网友:
楼上的讲时钟,是显卡的时钟吧,即使那个时钟坏也不会引起掉电的故障吧

网友:
到最后也没有修好,搞得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