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激光打印机不走纸

楼主(2010-12-11):
打印机上显示“PAPER JAM REMOVE TONER"是什么意思?还响个不停还不走纸

网友:
打开盖子拿出硒鼓检查一下里边有没有卡纸,然后把粉盒摇几下装进去

网友:
意思是说纸卡在粉盒那里了。
要不就是套鼓下面的传感器要清理一下。

网友:
打开盖子拿出硒鼓 ,然后在装上去走纸就是打印不清楚

网友:
套鼓下面的传感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
清理一下传感器和搓纸轮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