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个编程器,不知道选哪个好。

楼主(2010-12-11):
只是偶尔玩玩,不想整太好的。看好TOP2005+和G540了两个价位差不多,不知道哪个性价比能高点,TOP2005+的价格好象能高点。不知道有了解的没?给推荐一下

网友:
如果想把修电脑维护计算机作为长期的事业来做,哪怕是长期的爱好来对待,我个人建议楼主还是一步到位,起码580U起步,虽然掏钱的时候有点心疼,但是长期来看,好的编程器绝对比那些百八块的玩具值得购买。一次投资,终身受益。

网友(点评):
呵呵,修电脑只是爱好,一般修打印机修的多,想买个便宜点的应付一下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
好用的不便宜,便宜的不好用,,,
这个就看你了

网友:
2500+ 就可以

网友:
说错了 是2005+ 或2005都可以

网友:
2005+和2005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如果肯掏钱的量大得话就西尔特500P或者VP490的.如果想省点钱刷写BIOS不多的话可以考虑VP280\VP380\VP190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