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NFORCE6M-A V:3.0 不加电

楼主(2010-12-11):
刚有客户 拿过来一块精英NFORCE6M-A的板子说是不加电,我插上电源一看有待机心想这个板子应该能搞定。我先测排针电压。排阵电压3.2V,正常。然后肯定要测CMOS电路了,一量发现CMOS 排针上没电压,再测电池发现也没电。这是想可能是电池没电引起的不加电。换了个电池后发现CMOS排针还是没电压。这是就只好跑线路了。测到连接电池座的 双二极管有问题,其中一端没电压直接换掉。加电正常了。

网友:
最喜欢不出发的了  送钱的

网友:
这故障也常见常修,最麻烦的是南桥有问题导致漏电

网友:
南桥有问题导致漏电的就不了弄了

网友:
cmos电路引起的故障还是挺多的。。

网友:
哈哈,,我来顶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