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报0210错。请求帮助

楼主(2010-12-11):
有时候一开机就显示error  0210:stuck key 1D,        press[f1]to setup    当我按了F1后就进入BIOS了。然后再重启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了。。有时候开机进系统很正常。。。这是报什么错?请各位帮帮忙啦。谢谢

网友:
键盘 有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
0210是硬盘报错
原因是使用了非IBM认证的硬盘
解决方法
1\升级硬盘微码(IBM网站有可升级硬盘列表和对应升级程序)
2\硬盘换成富士通的MHT20XXAH系列硬盘,IBM直接识别为已认证硬盘(XX是容量,60G的就是MHT2060AH,80G的就是MHT2080AH等)
3\刷BIOS为最低版本,可以不对硬盘进行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IBM T40原装硬盘

网友:
我记得上次是换硬盘 搞定的 2楼说的也有可能 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记得好像2010是硬盘报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想也是看错了!IBM的报错太常见了呵,尤其是T4系列!常用的大家一看应该就能知道的!

网友:
这个报错是硬盘报错。你可以把硬盘给拆下来。在装上去,看看。不行就刷哥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