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修过屏么?那来看看怎么修的吧、会火的吧...

楼主(2010-12-11):
冬季又是淡季了、加上店面人手多、偶也还在实习中(竟然要三个月。。。)、确实没事做、想着论坛有人曾经修过屏、就大胆的尝试了、先找了一块废屏研究了下方法、然后就找了个显示白屏、但是屏部分是好的、而且大胆的决定换掉整个屏的电路板(其实是在换掉电路板上的芯片无果后才决定换掉整个电路板的)。哈哈、果断上换掉的屏电路板: 视频拍摄的。。不是很清晰哦。将就吧

然后风枪吹下来板子、然后经过千辛万苦的加焊(焊的具体方法太复杂了、暂时就不说了、嘿嘿、反正就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技巧了、来,上焊好后的图了。焊工一般般。所以不太好看了。不过焊的还真是累啊。

然后开机点屏、竟然出现图像了。哈哈。不过亮线是难免的。因为没有前车之鉴啊。貌似我是第一个换电路板的吧。预料之中的情况了。不过竟然会缺色。压抑了。。上图

不过已经验证了自己开始的假设。看来就是电路板坏了(是么??)。不用多说。重新加焊。再加焊。还是不行。看来问题复杂了。、、还能怎么办了。反正就是个细活了。拿放大镜认真看每一只脚了、、知道么。这个屏竟然有94*6=564只脚、、汗死。。。果然是有些地方短路了。然后就是洗刷刷洗刷刷。处理处理再处理、、最后不负有心人啊。。。画面显示正常了、、、不过有一条亮线。。。上图: 然后再按按后面模块、没任何反应。加焊了还是无果、看来是屏这边的模块虚了、这还真没辙了...然后保护好了:不过至少算很成功了。这代表着以后屏的这种问题都可以修了。亮线什么的都行得通了。。哈哈、、可我同事竟然说修有什么用。这样还是没修好、我就纳闷了、真的修好了重要么、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新的维修思路的出现(至少大部分人还没尝试这方法)、、至此。。不扯了。。。。。。...版主加点分么。谢谢啦。绝对原创的哦、而且咱不发中华维修论坛了。。。

呵呵,以后也试试
搞了半天,关键地方你没说,有啥用?忽悠人啊!
焊的还是电路板这边,要是模块本身有问题,玻璃体那边看你怎么焊?
我没学以什么,字眼模糊,图象模糊,关键点不清楚。

轻轻的情趣 -1 最关键的地方不说 发个帖有什么意思

网友:
兄弟怎么焊的我这里还一块虚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坏屏慢慢琢磨就能有自己的一套焊法、讲不清的、但是焊工得是个基础哦

网友:
见过修的都是厂里的机器弄的,修成这样算不错了主要是思路正确的话熟练一下技巧就可以了

网友:
就用热风枪焊的啊 ,真够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B:

0 0.。。。烙铁加焊的啊。热风枪怎么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前几天我有一台是白屏,屏驱动上面的时钟复位都是对地的,认为是上面的那块图形处理芯片坏了,三星的,用热风抢换了 没有搞好差点把电路板暴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应该不会坏吧、可能还是板子别的地方问题

网友:
关键是其他地方都是侧过了的 没有短路的 就怀疑他了  之前用好的驱动板点评也是一样

网友:
楼主大胆细心让人佩服,不知道这样焊好后能管多长时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第一次修了、所以没有先例。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啊

网友:
实在是佩服呀

网友:
果然是牛人。楼主还是讲讲焊接的方法吧 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网友:
呵呵。900多个焊点。。。

网友:
这焊工  只能是说牛逼

网友:
一直认为是不可手工修好的神话没想到还让楼主做到了那么多的焊点得费不少劲吧,很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啊、焊的时候要小心就是了、很容易直接报废屏的、还有很多点要注意、不是焊好那么简单的、累唉、今天又修好个抖屏的、郁闷的是我修笔记本的修屏干嘛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焊法就是技巧性、用几个废屏很快就可以得到自己的焊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想好目标:把它接好、注意底盘要弄平而且要带锡的。千万不能连锡。取的时候注意保护旁边的模块,别扩大故障、...还有些说不清楚的细节了。。。。

网友:
修屏的确是个细活,  ,  目前的成果是,  修好了,  三个白屏的,  其中两个19寸的,  一个22寸的,  ,  报价也是五六十元, 没啥意思,  ,  现在有一个是负影的,  一个黑屏无显的,  ,这两个没搞掂,  ,  说实话,  白屏的,   没什么难度,  , 哈哈,  ,  胆大心细都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