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声音且USB不好用

楼主(2010-12-11):
有一块ONDA 945PLN的板子,首先是没有声音,以排除驱动和设置的问题,开机USB鼠标能用一段时间,不定期的鼠标指针就不动了,左右键均不好用,但是灯还亮。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挂了。该怎么处理下,谢谢

网友:
打一下USB数据线的阻值看看   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加焊南桥会好吗?

网友:
南桥的问题很大,当然你可以加焊一下,不行就要考虑换了

网友:
打一下USB数据线(中间两根)的对地阻值,如果短了,不用加焊了,换南桥。

网友:
偏大才加焊,小了加焊有何用

网友:
是不是USB5V负载不起噢

网友:
加焊南桥 试试哦   我也是个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