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维修一例。

楼主(2010-12-11):
故障现象:不开机,按开机键没反应,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
维修思路:按上电时序维修(如图)

1、EC供电   由+3VA_EC  经过R3002转换为+3VACC 给IT8511E供电(95脚)

2、+3VA_EC过RESET ICU3001给EC19脚提供RST信号

3、EC48脚发出VSUS_ON信号产生+3VSUS +5VSUS +12VSUS
4、电源IC反回SUS_PWRGD信号到过EC54脚
5、EC105脚发出PM_RSMRST#到南桥
6、按下开关后PWRSW#_EC递给EC 2脚
7、如果EC工作条件正常,EC69脚发出PM_PWRBTN#给南桥
8、南桥正常的话,返回SLP_S4# SLP_S3#给EC, EC发出SUSB_ON产生:+1。8V +3V +5V+12V SUSC_ON产生:+0.9VS +1.5VS+1.25VS +2.5VS +3VS +12VS
维修过程:
插上电源 待机电流正常,因为按下开关后电流没有反应,且按下开关后PWRSW#_EC信号能够拉低,PM_PWRBTN#变化,测EC工作条件为:VCC正常,19脚EC_RST#3.16V  EC工作正常,看来不是EC问题了。
思考了一下,看来机器能开机,就是各个电压没出来(3M 5M 有了)控制这些电压的信号为SUSB_ON (实测此脚无控制信号) ,查EC 26脚 29脚,无南桥返回的SLP_S3# SLP_S4#    (开始在高兴了)    更换南桥,  插电源,开机,上电    。到此修好!!!!
刚学习维修,写的不太详细,理解理解 。

网友:
LZ写的真细呀。学习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的S3,S4应该都是高电平的吧

网友:
理解的不错呀

网友:
学笔记本真的很难啊,,,,,,,

网友:
刚学就有这水平不错不错,

网友:
写的好,LOUZHU,学习了,收藏为先。

网友:
楼主功力不错,尤其是刚学就能有这样的水平,难能可贵啊

网友:
楼主真厉害!~我对电路一点都不懂。。哎。。你说那个EC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

网友:
没有S3# S4返回,如果PW_PWRST#正常发送到南桥,按正常工序,应先查南桥工作条件!

不过楼主采取直接杀南桥,正好解决问题.思路正确,步骤不可学!

网友:
恭喜你了,以后要努力学习哦

网友:
已经很详细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写得非常好,华硕这块版不看时序差点在ec 和sb之间迷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