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新电源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0-12-11):
dell m5010纬创 09913-1  dg15   主板
芯片编号 pu4601
芯片上只有:CK=CB 915
求教此芯片资料信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K=C0
S1K
我遇到了 这个芯片   也不知道该怎么整了       你搞好 了没有  我的也是DELL I3的机器

网友:
都是工厂代号了,越来越难修类

网友:
新机器越来越难整了啊  现在连芯片型号都不弄出来啦

网友:
以后怎么修呢?真没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