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 主板478的

楼主(2010-12-11):
现在主板点不亮。。原来是几个电容鼓包换过好了! 现在主板直接点不亮 只要一开机 在强行关机都关不掉。是不是复位型号问题啊? 还是哪里问题!
点不亮

网友:
intel 主板IO容易坏(电源引起的多)

网友:
你最好是看下你换的那几个电容有没搞断先再说,还有你说的意思是不是这板以前没换电容的时候都是好的,换了后就不行就吗?INTEL的I/O确实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