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20笔记本上光驱就不认硬盘?

楼主(2010-12-11):
接了一台三星X20本本,故障是上光驱就不认硬盘了。。它的光驱和硬盘都是排线的那种。硬盘换了新的没问题就是光驱问题,光驱也换了一个可接上去还是不认。以前有过东芝的光驱不认就接下线把光驱2个脚接在一起就可以了,但三星的没改过求改过这种问题的大哥说下,要怎么改下光驱。谢谢了!在线等。。。急!

网友:
看看南桥!加焊试试

网友:
还是先确认光驱的好坏,不要动不动就动南桥,那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问题。。。只有接光驱才会不认硬盘。光驱的排线接上去都是正常的。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修过三星N多久,居然没有碰到过 二者只能用一个的...
  放电,BIOS  南桥.

网友:
重置南桥可能就好了

网友:
不上硬盘能认光驱不

网友:
个人认为你在coms里面设置一个ide的通道再看看

网友:
bios设置是不是错了。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事

网友:
可以 试着 连光驱的 2 3 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