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请指教 CQ40 外接 正常 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0-12-11):
CQ40 AMD芯片组 AIT 显卡
LVDSCLK、LVDSDAT阻值正常 打不了波形 平率高 不过显卡芯片排除了 已经换了 也是一样
现在测没有的电压LCDVDD没有 高压板BKOFF#没有 其他电压都正常

上图 电压正常
vgn_evnvdd 测试不了 没有电压 阻值正常 应该没有断线 是直接从显卡出来的
q45还过了 一样的现象  现在不知怎么修了 请各位i朋友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显卡有读屏的码片吗

网友:
有是三星的屏幕
但不是屏幕的问题
貌似问题被我发现了

网友:
看一下内存下面是不是JAL50的?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BIOS版本过低哦,你试着搞一下、、、

网友:
UMA_ENVDD为高电平时+LCDVDD有高电平,UMA_ENVDD为低时,+LCDVDD不输出

网友:
VGA_ENVDD 由北桥发出,如果换了北桥都一样,就要查一下北桥的LVDS 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现在我手上都有一台这样的故障!明天等北桥的来临!就知道是否换了后的故障一样!

网友:
多谢 各位朋友指教 已经修好了 多谢
是由于一个元件质变了

网友:
什么元件呢?老兄!

网友:
看到了没,帮帮小弟吧感激不近,修好了也不告诉大伙一声,太不够意思了吧

网友:
大伙等着看结果了。楼主。

网友:
什么件坏了呀

网友: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