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A8T显卡板图纸

楼主(2010-12-11):
华硕A8T(Z99M)显卡板图纸,一插显卡就短路,找不到短路的地方,求显卡板图纸

网友:
是的我们老师在上课讲过很容易坏 !!

网友:
没有发现电容短路,板上的所有电容全部测量过,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最后把芯片和显存也都下掉还是短路,真是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