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碰到头痛的问题了`

楼主(2010-12-11):
品牌机945主板内存电压1。8V出不来,把RT9214换了还是一样``     RT9214供电已经达到,请问现在往那里查起,

网友:
试试飞个1.8V到供电脚去

网友:
不要盲换,将线路厘清,RT9214的工作条件要满足,启动、回授、PWM输出,皆要检查,MOS是否受控?以及MOS switch 输出滤波电感,断开后,检查是否负载短路,这都是一些思路方向。

网友:
查9214的外围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