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 刚登上几分钟就自动关闭

楼主(2010-12-11):
       我修液晶的   这台主机也是拿来烤机的,但有时要用来登QQ
  烤机配置也肯定不高的,之前是用478的板,用什么都正常的,而现在换了块很老的板370的
      要登QQ,一下子又自动关了,我郁闷  2008版,2009版都用过    还是不行
     请教大伙,这是板太低端的原因吗、???

网友:
把QQ卸载了  在下个就好了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这毛病,不好修。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可能是中毒了,系统重装杀毒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卸载过了 ,08·09版都用过了
          系统xp2··xp3 都装过   还是老样子

网友:
不会是只有登QQ才会自动关机吧?用其它软件都正常吗?要只是登QQ才会关机就下个老版本QQ,比08的还要老的!

网友:
那你10版的有试?

网友:
    对   就只有QQ才会 ,还要再老的啊 ~~~我郁闷了        用不惯老版本啊~~~~

网友:
你可能是病毒感染MBR了吧。重装格式化都没有用的。FDISK /MBR

网友:
是QQ自动关了 还是整机都关机了呀  ? QQ自动关是不是中毒了呀。如果是机器关机 重装下系统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日期的事,你看下是不是当前日期。有些机器改成了1999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楼主注意下

网友:
看一下内存吧,很有可能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支持上楼的意见,可能是BOSS设置的时间不准,导致QQ自动关吧,我修过时间不准导致进不了系统。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我遇到过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有碰到过,我的机子是内存问题。后来换一条内存,重新装个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楼上,可能是时间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
把硬盘格式遍呢。。也许中毒了。

网友:
到QQ官网从新下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机子我想没问题的,是软件有点问题,下个最新版本来试下看

网友:
如果运行别的没问题的话中毒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楼主的机器弄好了没有啊?

网友:
先看时间对不对
不行再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可能是和驱动或者什么软件冲突了。

网友:
我以前在网吧经常见,一般是有病毒把时间修改了,改回来试试

网友:
不用去下载了是注册表被强悍的木马病毒串该了,你是编程人士可以去改下,不是最好从新分区,装系统,不要再下外挂和多彩影视,用U盘多注意下

网友:
昨天刚被一台机有同样的问题登陆q,q就自动关闭,全格重装也没解决。中毒太深。。。

网友:
是不是360引起的?

网友:
先把360安全卫士退出或者删掉再说。表面上它们和好了,可有时候只要退出360,就正常了。

网友:
zhomnhg中毒了

网友:
我遇到过,但是我装完系统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个用户的QQ每次登上不到5分钟就消失了,而这个QQ在别的电脑上始终正常。别人的QQ在这台电脑上却没任何问题,我把硬盘格了,系统重装了,且重装了N次,还是一样。后来没信心了叫用户另外申请了个QQ号。真是出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08-09的QQ卸载了   从新安装一个  10版本的   你现在装的系统是  目前通用的  系统哦···这个是要注意的   现在目前好多的电脑  系统  都要  把QQ更新到  10版本的了    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直不懂

网友:
用DM把硬盘格式化再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嘿嘿,其实吧!最简单办法是上网页qq,喝!一、用的最新版本的,二、又不是很占流量很适合老机器啊,我玩游戏的时候,又想挂qq,又怕电脑慢,就去网页挂qq,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