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大电容问题。

楼主(2010-12-11):
接到2台一样毛病。买了2个NEC大电容。淘宝买的。13块一个运费25.不知道怎么焊上去了。晕。用风枪结果看到电容表面有点烧焦了。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怎么焊上去。能不能用BGA?。谢谢兄弟们了。

网友:
论坛里有这样的帖子自己搜搜。

网友:
据孤版的说法是可以把盖子揭开 。焊好后再盖回去

网友:
以后难修到同行的 换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谢谢兄弟!焊上去了,焊脚上的

网友:
直接用六颗普通的CPU处电容代替就可以啦

网友:
也可以用BGA焊上去。不过要看好了温度。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用CPU旁边的滤波电容换的,6至8个都行,能放下就可以

网友:
CPU座正面有2个空位 加2个电容 背面空位不能加 不然没法上架子  中间摆4个上去就可以了  哪里需要去重买NEC电容啊 买回来 还不是容易坏

网友:
加2个330以上容量就可以了 没必要换的

网友:
换2个电容   就行了吗  2个够吗

网友:
不错啊    还能焊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不买那个电容 按6个电容就行了

网友:
每一次都是用BGA换的,用三温区的,因为下部正对CPU底座,所以下部的温度比平时做无铅的显卡芯片的温度低一点,以免引起CPU座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