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cer4520芯心旁边的红膠要怎样去除掉??

楼主(2010-12-11):
请问一下acer4520芯心旁边的红膠要怎样去除掉??每一次拿芯心出来时都面对红膠的问题,每次都弄坏芯心
ACER

网友:
不需要去。直接连胶摘。

网友:
风枪一加热,镊子一弄就掉了

网友:
俗话说“红胶不算胶,黑胶才是胶”,
风枪小风低温吹,镊子一挑就掉了

网友:
风枪温度调低点吹一吹用镊子一刮就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