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代码跑C1- EA

楼主(2010-12-11):
如题,内存都换过,两个内存插槽都试过,都是一样的问题,主板上的蜂鸣报警器一直快速连续的嘀嘀嘀嘀.......叫个不停,电压都正常,谢谢各位大哥帮忙看看,不要拿百度搜索的来赚分,谢谢

网友:
一般是先刷BIOS看看

网友:
电压正常  那你 有没有查时钟  复位正常不

网友:
时钟复位都正常,CPU也发热,我要是不查仔细也不会来这里讨教了

网友:
内存的基准电压呢?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内存供电控制芯片损坏代号是RT9199,手头没有相同的芯片更换,请问各位大大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啊

网友:
什么板子.是内存没过.上拉电压正常不!478平台还是M2或都是775的?

网友:
插内存报警,说明内存的基本条件没有满足,先查内存的主供电,负载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供电  和内存槽 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