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30放了一段时间没用,昨天开机时黑屏

楼主(2010-12-11):
开机过程正常,能看到若隐若现的开机XP图标,进系统之后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重启一下故障依旧,初步怀疑是灯管或高压板问题。可重启以后过了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吧,我只是拿了一下本本,屏幕上突然就出现了可爱的桌面了。不知道具体原因,请赐教!

看到这么多人关心,真的是很感谢大家!今天看了一下,上面有一句可能会误导,“开机过程正常”,并不是说开机的时候是好的,只是能开机,BIOS自检也是看不到的。

网友:
哪儿接触不好了,或者给屏供电的管或控制芯片有空焊的/

网友(点评):
开机时能看到XP标的,如果像你说的应该什么都不显吧

网友:
你看下是否是休眠开关弹起不良.

网友(点评):
不太可能吧,刚开的机,还能听见里面的启动声音呢,不会就休眠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机器受潮了多开一会就好了

网友:
现在正常了是不是?是的话,你再关机,把休眠开关按下去,不要放手,再开机器,是不是也能进系统?是否和你开始的故障现象一样?你试下看看.

网友(点评):
嗯,电脑在家里放着,回去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