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的电容用的是50V的电容

楼主(2010-12-11):
为什么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的电容用的是50V的滤波电容   有图为证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  驱动板上的电压不超过5V的

网友:
50V是电压 说明耐压是50V 。主要看电容胡容量。

网友:
电压多少没关系。重要的是 ,你没看4.7UF?

网友:
个人觉得换成一个1000 10V的好像也行?如果坏的话。

网友:
是不是别人换过的哦

网友:
没有换过   我只是好奇 为什么需要耐压这么大的

网友:
批量生产都这样,只要安装位置够大,50v电容漏电较10v或16v的小,且成本低.

网友:
最近我也在折腾液晶显示器 很多问题需要交流

网友:
怎么不见老大没说说呢

网友:
没什么奇怪的呀!我都是换耐压比原来的高的电容,50V耐压的电容我经常用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