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iew T198w 求助

楼主(2010-12-11):
此显示器客户送修时不通电,我拆开发现驱动板主芯片发烫,输出电压1.8V 左右,以为换个驱动板问题就不大了,买了一个回来后,换上去,还是不通电,测量发现驱动板输出变成6点多伏了,开关上都是这个电压,又测量电源板输出电压为13.78V 5.65V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
电源板有标准电压输出,说明电源板已经正常工作,驱动板主芯片发烫,如果把5V电源拉低,可以尝试把主芯片拆掉,如果5V正常了,直接换主芯片。

网友:
第一:各供电是否正常
第二:驱动板是否发出on/off信号
供电一定要有保证才开始修其他部分 ,没有供电就修供电(断开负载修)确保电源板是好的再来搞驱动板。电源正常了的话,再看驱动板是否工作,是否发出开关信号。

网友:
不知楼上换的是什么样的驱动板,但是就你说的电源板电压输出都正常,可以肯定电源板是正常的,但还是不通电的话,有时候开关按键漏电也会引起不通电的,还是就是驱动板找些通电的就行阿,试一下先不把信号输到屏去,看会不会通电,就可以判断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照的也太模糊了。

网友:
           对       LZ你用什么驱动板换的  ?
   如果用好的 通用板的话  ,你接上VCC  ,地,开关电压都对的话 应该OK的啊

网友:
冠捷的TOPVIEW啊,这款机子没过保吧,这现象我也没见过,不会是发的主板也是有问题的吧.你可以参照一下PDF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昨天又仔细询问了卖家,原来买回来的驱动板外观一样,但是板号不一样,所以接口定义不一样,我原来的电源板有12V 5V 输出 ,卖家给我截取了他的配套电源板接口定义,他的只有5V供电输出,所以才导致我的电源板接上他发给我的驱动板后,驱动板输出电压6点几伏。我按照他的提示,改了一下,开关可以亮了,但屏幕还是不亮。卖家说,可能驱动板程序不一样,他再帮我找找一样的驱动板,这个驱动板市面上也确实不多,都是外观一样,版号不一样。大家请看我买回来的驱动板 :这个板的版号是715G2498-1  我原来的跟这个外观一样 ,版号是715G2498-2-2.  我的电源板图如下:

网友:
你这个板子像HP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