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星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12-11):
触发电路有5V电压,PCI的A14有3.3,跳线帽有3.3,就是不触发,无解啊

网友:
你这样说的不够明白怎么给你解决? 比如什么样的IO  什么样的型号主板,什么芯片组,由什么来控制开机的,

网友:
865的主板,W83627HF-AM,1117控制开机的,不过1117换过了

网友(点评):
晕。你还是先学好基础再问吧,1117是VSB电压。 W83627HF-AM是开机电路,由此IO控制开机的,测下IO是否有电压

网友:
附:W83627HF 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住说下MSI什么型号的,好象MSI的83627的IO都用了MSI的哪个-6或者-7的的专用IC

网友:
彗星的主板地球人一般都不会修

网友:
CMOS待机条件有,开机脚有5V,PCI A14待机电压有3。3V你换 1117干什么?短接开关顺间看下有没有电压过来,没有IO有问题,有查IO到南桥。。

网友:
你都说了PCI14都有3.3V了,那样子就跟1117这个三端稳压管就无关咯

网友:
查5个待机工作条件,1,SB3.3,2,跳线帽有无电压,3,查触发排针上面有无电压,4,查CMOS电池有无电压5,查32.768晶振有无起振

网友:
这五大条件都满足的话就要看你那个是哪些元件参与的触发啦

网友:
MS-5和MS-7有没有 哪个属于开机芯片,不开机83627IO也管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