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1916W 白屏

楼主(2010-12-11):
此显示器白屏,确定是屏的事,想确认下是不是屏芯片8761E 坏?
芯片

网友:
主芯片坏也可能会黑屏的 这个不好说

网友:
我也有台是白屏.本身好好的. 刚开始是慢慢变白.拆过之后直接白了.也不显示了.真怀疑是我弄段了排线
哎!

网友:
先查查屏板接口上有没有5v供电,没有的话,考虑驱动板。
有的话,看看后级保险有没烧。顺便检查下有没短路地。

网友:
检查屏线和高压部分正常否。

网友:
檢查面板DC TO DC電壓就解決應該是缺 26V

网友:
我这块三星的屏电压有23伏也白屏。

网友:
我修过1916白屏,是屏电路的电容短路了,你可以仔细查查。

网友:
ACER1916大部分是屏线氧化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