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笔记本USB接口供电的一个8脚元件烧毁,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12-11):
联想笔记本天逸100   、USB口全不能用,拆机发现一8脚元件已烧毁,好像是给USB口供电的,但又有信号控制类的引脚,查不到该元件PDF。请问这是一个什么元件?用什么代换?现附上该元件的照片,请用过该元件的朋友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过。

网友:
图片太大发不上去,压缩了一下谁看还得扣分实在不好意思,重新修改了一下照片,看能不能传上去

网友:
图中H261G528是什么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
你照相的技术很一般,连个角度和光线都没选择好,你查一下图纸,看是什么管,把图纸上的这个元件捉图出来可能会有更理想的答案。

网友:
我一般用线连起来

网友(点评):
一语道破天机,哈哈哈

网友A:
你的照片好清晰哦,请问下什么相机,我拍的很模糊。

网友:
一般都会是一个N沟的MOS的

网友:
找料版把

网友:
这一般就直连。5v转5v用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DELL610的他的那个八角的芯片比较小一点。当时就是直接从八角的上端给飞到U口供电的电容上的。

网友:
拆料板的都一样

网友:
这个电都已经到终端啦!你就不用换了吧!把前面的5V直接搭过去应该就行啦!有一次我修了一个硬盘不能用的!硬盘的5V供电没有!我就直接搭了个5V过去就可以认到硬盘了!!都几个月了!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
看该机的另一侧USB口,和上述一个模样的八脚芯片(图中画圈的上面为H422,下面是528,528前后字母被烧毁)烧毁更严重。参考了一下其他的电路图,

这两个芯片是否一样?

网友:
从第一张图看是MOS管,但看下面的图纸怎么是U开头,有点迷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多图纸肠管都是这样标的

网友:
拉个线过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
第一个图片为联想 天逸100笔记本左侧的USB插口芯片(芯片上行是H261、下行为G528)。第二个图片为该笔记本右侧的USB芯片,因为芯片的下部分已被烧焦,看不清电路连线,芯片的上行为H422、下行为528、且“528”前后的字母被烧得看不清了。参考了一个联想的(不是该机的)图纸(见上图),其型号为G528p1uf-GP,和主板PCB上G528的芯片电路相符。第二个芯片的1、2、3脚已经烧断,4脚独立、5脚独立、6、7、8脚是接在一起的,和图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好清晰哦,请问下什么相机,我拍的很模糊。

佳能照相机,用微距拍的,当时只为拍摄  那个芯片上字符,能让大家看清楚。没注意拍摄角度和PCB上的线路走向,见笑了。拍了不会上传,传了两个小时都没能传上来,又请了一个高手才传上来了,汗。

网友:
最好去 淘宝看看实物图  叫什么  嘿嘿

网友:
找个料板拆一个就可以了,不需要看型号,看PCB分布就OK了。

网友:
8脚的元件,无非为场管、复合三极管、门电路、等元件,特别是笔记本上的此类元件最好原值原型号或原位置(找料板)代换。主板上的场管有些可以用通用型的代换。

网友:
直接短5v供电过去到usb就可以了,不需要供电也可以的

网友:
谢谢各位,今天祥细检查了一下电路后,感觉直接飞线无大碍,就拆下换元件,并在原处分别接了一只050保险(起到保护作用),试机,两侧USB的四个接口均正常。

网友:
换了也是不行的,我修过的,你直接飞线过去吧。肯定好,

网友:
直接给个5V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