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22TV白色显示器开机2秒黑屏

楼主(2010-12-11):
我有一台清华同方22TV白色的液晶电视显示器,故障现像是开机2秒后黑屏,初步断定为高压部分,然后用测试灯管测,一切正常,然后用继续测他屏上的灯管,没有接屏,一接连的灯管,这时灯管也能正常工作,看来可以排队灯管和高压了,然后我又连上屏线,这时故障现象又出现了。。。。指示灯正常灯,屏亮2秒后黑屏,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指示灯闪吗?有可能是屏电路短路,或电容有坏

网友:
此液晶电源板电容容易坏.看一看.

网友:
检查E3电解鼓包,1000uf/25

网友:
电源板的电容都查了。。。一切正常。。。。驱动板的电容也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