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65G-M故障

楼主(2010-12-11):
待机正常,去掉U,开机几秒钟后北桥巨烫,南桥也发热,抓紧量了一下,1.5V没有,VCC3.3只有2.8V左右,1.5V直通北桥的电感,对地46欧姆,看了一下,1.5V是由两个场效应管和一个358,产生的,现在的情况是两个场管的S极都没有输出。G极都有11V以上的电压,是不是北桥挂了??为什么3.3V的电压会降到2.8V????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S 主板CPU座子容易脱焊,多数时候不跑码.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的可真是..........

网友:
有输入无输出先换 MOS管, 桥却少电压会发热

网友:
把CPU取下 测一下北桥的阻值是多少  就知道北桥坏不坏啦

网友:
有的地方电压差点不是那么眼紧,关键是有输入 没输出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