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U盘启动怎样装系统

楼主(2010-12-11):
我用晨枫做了个U盘启动,一切都做好了,可是进了U盘内GHOST后,却怎么也找不到恢复的系统软件,(是ISO,还是GHO文件)哪位兄弟能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
是GHO文件

网友:
当然是找.GHO文件了。。。。。ISO是光盘镜像。不要弄混淆了

网友:
谢谢,那这GHO文件怎么得到呢

网友:
你做的系统里面肯定有 你自己好好找找  要不然就是你的系统没做好

网友:
把系统光盘里的GHO文件提出来,拷进你的U盘,GHOST就能找到了。盘符要选U盘。

网友:
不会先问百度 百度不会你在问 我

网友:
一般的U盘启动文件里面肯定没有GHO吧,要GHOST得自己去下了丢U盘里

网友:
从iso里面提取出来

网友:
从你的系统盘里复制一个GHOST文件到U盘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把你所要的iso镜像文件解压到当前文件夹,解压后其中一个就是gho文件。把该gho复制到u盘里。再进pe运行ghost32就行。

网友:
我用这个winpeboot.iso,做完启动U盘后你自己另外拷一个GHO镜像。

网友:
加个手动的GOST  就可以拉  直接手动告个

网友:
嘎嘎,楼主真是服了你了,晨枫的启动盘里跟本就没有系统GHO文件,系统GHO文件是在网上下载的,或是自己做的,或是从虽的有系统GHO的光盘上复制过来了,楼主是新手吧

网友: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系统光盘里的GHO文件拷进你的U盘

网友:
系统盘有找个以.GHO结尾的文件

网友(2011-02-07):
直接量产最好用

网友:
量产u盘装系统方便,就和用光驱装一样,只要主板bios支持usb cdrom启动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