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的小本DH1000进水

楼主(2010-12-11):
明基本进水,拆开看,保护隔离电路那腐蚀严重,清理后测量元器件都为好的,但有些件已经腐蚀掉下来了,找到好的件,清理好地板焊上去,通电测试,无待机,只有电源口到一个小电感有电压,接着电感跑电路怎么都跑不出来,怎么都觉得应该是进了旁边的2极管,可就是不行,无奈我把2极管拆下来,重新清理在焊上,通了,这还算顺利,接下来通电,依旧没有待机,测量觉得场管的控制电压不对,现在怎么跑电路都不跟任何一个芯片连,有谁修过这款机器的,告诉我跟那个芯片是通的,如果有图纸给提供一个更感谢了。。。。。

网友:
没有,跑不出来,我发现电流表的待机要起来起不来似的,头疼啊,要下班了,明天不然我直接把件全拆下来清理一下吧

网友:
目前这个本子出来一点电压了,管子感觉坏了,换了一个电压上来1.23的电压,但还是无待机,各位高手谁有电路图什么的,或者给点建议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