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sme-s2 诊断卡跑4C 48

楼主(2010-12-11):
      am2的CPU刚开始不跑码,弄了半天现在跑码跑4C 48    看了说明书上的 写的那个看不懂什么意思     谁遇到过这 帮帮忙哈!小弟在这里谢谢啦

网友:
你找个好主板试试 看看是CPU坏啦 还是主板坏啦  还是 这个主板上不了你这块CPU

网友:
先测下主板的各个电压正常不,如果正常压北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都正常。 桥压过了没反应。这个代码是桥坏了吗?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看看。

网友:
主板我修到好几块  如果加焊桥还是一样的话  就是BIOS 出问题了

网友:
看到过C1就是内存过了   看了过25就是CPU过了   接下来就是BIOS  总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