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U盘金士顿2G 量产失败

楼主(2010-12-11):
U盘 金士顿2G 量产失败 检测不到芯片,
量产之前芯片是MXT8208找对应量产工具检测不到芯片
拆壳 芯片是MW6208E 量产成功 之后制作引导进不了PE 重新量产CDROM 失败
网上查资料 说29,30脚短接 可以重新检测 ,但是本人短接的时候芯片冒电火花 不敢试了
软件检测芯片    “恢复模式”???
求指导 芯片是这芯片,但是引脚位置却不一样

自己拿万用表测了GND 芯片周围共有4个GND(我的MW6208E和图上的位置不一样所以自己测),用最笨的办法(本人新手)每个GND旁边的脚都短接一次,终于找到REST。必须先短接在插USB,成功后看图

检测芯片软件只有芯片名字正确型号不对,量产工具一进什么都不动,U盘就默认就成256M并且格式化不成功又要继续量产

网友:
可以用软件修复的啊,上次我的也是量产失败,找不到盘。后面OK了

网友(点评):
用什么软件修复啊,请告诉我

网友:
用什么软件修复啊,请告诉我

网友:
修复软件比较多呀

网友:
我感觉还是用软件检测到的芯片不对,在百度上收索一下:HP格式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