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金手指上方的 贴片电容掉了,可以随便替代吗?

楼主(2010-12-11):
金手指左上方的贴片电容掉了2个(或是一个?),C913 C914 ,具体故障是 带宽下降了一半-PCI-E 2.0 8X(正常应该是 PCI-E2.0 16X)

保修很麻烦,想请问一下能不能去修理店里找人帮补焊,我问了那个师傅,他告诉我不必在意容量等等规格,只要随便从主板上吹几颗大致一样的焊上去就成了,请问这样安全么?

网友:
在其他的显卡上拆下来换上去

网友:
电容的容量和体积有关系
一般只要尺寸一样的同样材质的电容通用

网友:
你在别的显卡拆个颜色和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就行,耦合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从图片上看确实是掉了2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从图片上看确实是掉了两个吗?主板上的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图上看是两个,尽量找显卡上的,很多PCI-E的显卡金手指的上方都有这种电容,显卡其他地方的也可以,只要颜色和大小一样都行,如果找不到你可以试着从主板找,一般主板上没有这么小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

网友:
在其它显卡一样的位置上拆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现在是不太确定C913 C914 只是像 C859一样只是焊点,还是上面本身有总线耦合电容的,不太确定 C913 C914 上面本来有没有元件

网友:
下面的貌似确实掉了
上面的看不清楚
如果焊点还是左右均匀圆润
那就没有掉

网友:
在其他的显卡上拆下来换上去 應是無極性的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耦合电容不能随便代换吧

网友:
大小材质一样的   换个就好了(前提是的确少了两个电容,)

网友:
找位置相同的上上去就OK了 有些电容是不能缺少的哟

网友:
在别的显卡拆就可以了  楼主

网友:
要换必须同样大小同样颜色的贴片电容的

网友:
找个显卡  换了就可以  大小要差不多

网友:
这是耦合电容 在别显卡上拆下装上就行了 这个掉了在16X上点不亮的

网友:
同样的 最好.看不到图了

网友:
找一块坏的显卡拆同样的耦合电容就可以了啊,

网友:
大小一样的就行了,放心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