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代换问题

楼主(2010-12-11):
某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 主供电保险断开 继续检查发现有一色环电阻损坏 阻值为零,
改电阻颜色排列 黄色 红色 银色 金色 阻值应该是0.42    手里没有一样的电阻  我用几十 几百欧姆的电阻换上去 可以吗  现在有一个 红色 红色 黑色 金色的电阻换上去可以不

网友:
0.42用几十,几百的不能换,自己用康铜丝做一个好了!

网友:
22的也换不了吗

网友(点评):
差50倍哦!

网友:
相差太多了吧

网友:
过流保护电阻大了,可要小心你的主开关管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