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关机,关机就重启,是什么问题?主板关机重启怎么修?

楼主(2010-12-11):
有块技嘉GA-G31-S2L的主板,无论是在dos下短接开机两针脚还是进操作系统后使用系统的关机功能,电脑均会重启,没法关机。只有在重启间隙将内存拔掉,然后短接开机两针脚数秒才能关机。
主板关机重启怎么修?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应该怎么修理呢?

网友(点评):
将CMOS设置恢复出厂模式试试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吧,先换个IO试下。

网友:
IO芯片或南桥的问题,先换个IO试下,

网友:
跑线吧,开机排针到IO  ,和从绿线到IO

网友:
很有可能是开机芯片到绿线之间的电子原件击穿了(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彩云科技 ”兄弟,cmos放电后貌似没问题了。谢谢!

网友:
重启间隙将内存拔掉。楼主够牛叉的

网友:
当今什么牛人都有

网友:
和CMOS有关?

网友:
带电搞电存还是第一次听说,厉害啊。不过这种南桥坏的居多啊。

网友:
没有电池也会引起啊

网友:
厉害,关机的时候能拔内存,不过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关 机就是重启,不过我的是CPU内部某部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呵呵,热拔内存,你真牛,不怕烧板子。。。。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情况,也是放电就好了

网友:
内存 原来还能这样拔 牛

网友:
高级电源管理设置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简单的往往不能忽略

网友:
修板放电是,必做的一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