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D MCP55P 可以修改BIOS 支持新CPU吗?

楼主(2010-12-11):
如题,我的板子芯片是MCP55P  570SLI 的 昂达NF5D。原来用的3800+ ,后来换成了 5200+,如今买了AMD 速龙II X2 245.
可是装上后,开机不跑码,板子不支持AM3的U。
用CBROM改了N个BIOS 刷好后,还是不亮。
原机BIOS下载地址:
ftp://ftp.onda.cn/download/bios/NF5D/NF5D106.RAR
如果可以的话,帮修改下发给我。本人感谢万分。
15210100@qq.com

网友:
你到管网刷新最新的BIOS还是不行吗?如果官网最新的BIOS刷了都不行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华硕的570SLI 就支持AM3的U啊,同芯片组应该可以的啊 有没有会弄的啊
求助中。。。

网友:
如果asus的支持,你可以提取它的cpu微代码过来你这bios呀。具体方法上google找。

网友:
提取过了 也修改好了 就是不管用啊
有没有人帮忙啊?
会不会是硬件不支持呢?

网友:
要修改2部分的,单CPU微代码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哪一部分?

网友:
ncpucode . bin和AGESACPU.ROM,分别提取后添加。

网友:
我修改过一块690的主板,把上面的那两个东东添加后,刷进bios可以认出新cpu了,可是随便进bios保存什么就开不了机,不跑码。写进原版bios就可以,但bios认不出新u。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