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比较急..

楼主(2010-12-11):
前两天修一块ASUS的主板,就是把电容换掉,开始我就把爆掉的电容全部的焊了出来,但是后来发现没有这个耐压的电容(1000UF16V),就用了1500UF16V的容换进去不能电用,1500UF16V的电容体积比1000UF16V的这个电容大多了,勉强焊进去开不了机,开一下主板就不灭了, 后 来 去 买了1000uf16V的 电容,体积还是比原来的会大点,焊进去结果还是开一下主板就灭了,想问下这个难道也 跟体积大小有关系????

网友:
没换电容前是什么故障的,一般换大点耐压是不受影响的,先测下你换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仔细看看,是否换电容引起短路

网友:
先看一下你的电容装反了没有,有些板上印的方向是反的,对照着其它的电容看下极性是否装反。容量大点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 换之前机子可以正常启动,就是会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倒是没去注意,我看看

网友:
我的电容就是会比原来的电容体积要大,都有点超出主板上印的那个圆圈了

网友:
装反了  开机会电脑应该会爆的,没换之前,板子是什么现象呀?能点得亮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点亮,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华硕主板电容是 反着换的 正对负  负对正

网友:
就会误导人  电容标正负,焊台标正负了吗?还有,哪个雷人换插件电容能换出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