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10-12-11):
各位大哥,小弟今天接到一个T43(独显)的机器.
故障:待机0.04,按下触发键,从0.04上到0.05然后掉回0.04.之前修过是触发点上的两个电阻(在H4旁)坏掉,换了就好.但这次没那么好运,换了不行,我干脆把它拆了连通,故障依旧.
因为那两个电阻是可以触发的,我干脆将那两个电阻作为触发点,谁知一触发,电流就从0.04掉为0.00了.
没办法,就加焊了H8.H4,换了3V,5V电容故障依旧.
基地里,有说1.8V没出来,修出来就好了(我这个板待机有1.8V),有说屏线接口旁边6脚MOS管换掉就好的,也有说3V,5V短路的,也有说跟短路没关的,有说换掉TB62501就好的,但是我怎么看都找不到这个板上面有TB62501,还有说CPU供电管理IC的.这下我乱了.
在此小弟请教几个问题:
1这个板没有TB62501,是不是有其他芯片跟其功能一样的呢?
2.3V,5V短路,我把3V电感断开,调了3V电压烧板(分别烧前后级),怎么前后级都不见有电流的呢?
3.这样的问题是保护了,还是供电不上呢?这个机器还有哪些待机电压呢?
有哪位大哥对于这个问题比较有经验的,请给小弟一个指示,在此谢过.

网友:
你用示波器抓一下动态电路的大电感吧,看哪一路供电没出来,就修哪一路,这种情况为可以触发。如果几个电感同时没电,按时序修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没示波器啊!
是的,这类情况是应该按时序修.

网友:
用万用表也可抓,但不是那样准确。

网友:
应该是电压没出来,一个个测电感的电压吧,看那一路没有出来 ,就休那一路

网友:
很可能是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还要查一查看那个控制信号出来没

网友:
不好修啊遇见没修好

网友:
M电压没出来

网友:
可能是短路也可能是分组电压没出来导致掉电

网友:
看有什么电压没出来吗

网友:
应该从触发的条件查

网友:
先找通病,然后细致的找电路吧!找块相同的板,试一下替换法!

网友:
电流跳变那么小、、南桥有没有发出S3、S4?、、、

网友:
看看别的电压有没有出来啊。。。

网友:
要是短路的话,量一量看看南桥有没有坏啊。要是坏了也不会触发的。。

网友:
貌似触发保护  一般情况是触发一下测一下电压  关键是没示波 万用表抓后续 掉电那么快抓不好的   尝试一下电感断流法  B组产生的电压挨个断   断到不掉电为止   或芯片拆除的方法  就是挨个后续产生电压的芯片挨个的拆  反复的点  拆到不掉为止   方法不是很好   到也不失为是个办法    不知道是否可以帮你解决  貌似拆芯片的时候最好上下管也要拆掉   课堂上老师是这样讲给我听的   怕烧了后续

网友:
首先看有没有短路的   要不就是少电压了

网友:
T43待机时应该有 3V 5V 1.8V 1.2V吧,看看待机都有了没?
TB62501 肯定有的,重点就是 TB62501、H8、PM芯片还有南桥了。掉电的话估计应该是3V 5V后续有微短路,楼主好好查查

网友:
修这样的故障,肯定得示波器测,万用表是不行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TB没检测到那五路电压或者是SHUTDOWN2为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应该是少一个电压!

网友:
查一下个分组供电那里短路

网友:
各位大哥,板已修好,是H4问题,谢谢大家的指导.